M3如何实现WIFI与手机互联

楼主(2013-04-15):
想用STM32F103做主芯片。实现与手机wifi互联。
本人菜鸟,求有经验大虾解决以下的疑问:
1.用MCU加Wifi模块做么,如果这样,推荐一个wifi模块
2.MCU上协议怎么做,上个系统么
3.普通wifi要路由器,查有wifi direct可以直连,有做过的么?
其他方案也可以,谢各位捧场

网友A:
附件中内容,是我们用工业级 ASAP1826T 做得现成的wifi DLNA音响方案哟,可以与手机,ipad,pc互联,  可以很容易地实现你的需求。

感兴趣可以找 jackie.luo@ferry-semi.com
也可以打我头像中的电话, 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B:
菜鸟玩这个,跨度太大了些吧,建议先从简单的玩起。
阻力太大,恐怕很难**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玩这个,跨度太大了些吧,建议先从简单的玩起。
阻力太大,恐怕很难**的哦 ...

不带系统基本不成;
做到Linux、Wince水平上的编程肯定是没问题的;
可是太庞大了,功耗太高,所以想用M3做。
……
**还不是问题。想当初我还是其他专业的。

网友C:
要上wifi?还是考虑用下TI的35XX的ARM吧

网友D:
估计LZ最好先用串口WIFI模块,  安卓手机可以设置成热点模式,你就能直接连上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