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中DATASHEET上的内容理解

楼主(2013-04-15):
图中下划线标注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该位置0,然后(TRISB=0xff;PORTB=0xff;)-----------------这就代表B口上拉了?

网友A:
跟AVR有点类似,就是LATB为1时表示上拉

网友A:
楼主具体指哪个芯片啊?

楼主:
是PIC单片机

网友B:
还要有这个寄存器配合使用!

网友C:
5楼说的应该是对的了,但还不排除后期产品里有变化,所以楼主需要给出完整的型号而不是说个PIC单片机了事,PIC现在有12、16、18、19等多个系列呢~!

网友D:
不是的,有专门的上拉寄存器。

网友D:
IO口章节会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A:
:LPIC单片机的寄存器真是多的,每个系列还都有不一样的

网友E:
针对性较高的东西,兼容性就会差点。
兼容性比较好的,往往性能方面就会有折扣

楼主:
谢谢各位,搞懂了!得Option_reg与WPUB这两个控制寄存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