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7vct6的TIM3输出pwm程序,各位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3-04-15):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这个就是自动装载的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 这个就是预分频系数,当由于为0时表示不分频所以要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高级应用本次不涉及。定义在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
  // 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初始化定时器3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3,7199,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Typedef.TIM_Channel=TIM_Channel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023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 ENABLE);

网友A:
楼主去参考我这个帖子中的实验例程吧,波形、例程全有.
https://bbs.21ic.com/icview-4059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参考我这个帖子中的实验例程吧,波形、例程全有.
https://bbs.21ic.com/icview-405944-1-1.html ...

学习了你的程序,现在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你的程序,现在已经解决问题了……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