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级电压比较器的选择

楼主(2013-04-15):
请问大家下,我要做个比较电路,其中基准电压A是9mV,输入电压B在0mV-1.8V之间变化,有什么办法可以对A和B进行快速准确比较呢?我需要计算比较结果的持续时间。所以要求比较准确。
我本来是想将电压B 放大n倍后和电压A的n倍进行比较但是B的电压跨度太大倍数不好确定,倍数太小等于没放大,倍数太大容易饱和恢复太慢。如果不放大的话,AB两个电压都太小比较器很难选(比较器失调电压都跟它们差不多,误差大)。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请和位大侠提点下。谢谢。

网友A:
应先放大,否则失调和噪声都把你搞死

楼主:
先放大的话倍数最大就只能是2.5倍了(2.5*1.8=4.5,电源电压为5V)。这样的放大效果会不会太不明显了。

网友B:
把放大倍数调大点,输入电压B就让它饱和,不影响判断吧?
你说的倍数太大容易饱和恢复太慢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放大100倍,反正超过9mv都是高电平。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的“快速准确”是什么意思。
是比较器翻转时间准确,还是翻转电压准确?要多快(上升下降时间?滞后时间)?

网友D:
10mV以下的信号,无论参考基准怎么准确,对比较器来说都是很让其纠结的,该输出高呢还是输出低呢:lol

网友E:
毫伏级比较器稳定性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放大倍数调大点,输入电压B就让它饱和,不影响判断吧?
你说的倍数太大容易饱和恢复太慢是怎么回事呀? ...

我的输入电压是变化的,可能时而小于9mV时而大于9mV,如果放大器饱和时我的输入电压已经降到9mV以下了,但放大器因为饱和恢复慢而没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样就影响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的“快速准确”是什么意思。
是比较器翻转时间准确,还是翻转电压准确?要多快(上升下降时间? ...

我的快速准确是指翻转电压要准确,翻转时间尽量快速。具体上升下降滞后时间要求多少,这个还没确定下来,但如果放大器进入饱和状态的话就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毫伏级比较器稳定性怎么解决?

我是想将毫伏级电压放大后进行比较会比较稳定些,要不然基准电压9mV都没办法确定。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大侠的积极帮助。本人暂时的解决方法是:在输入电压B之前加个锗二极管(正端导通电压Von=0.3V)嵌位,然后再对其放大20倍,以电压A的20倍0.18V为基准,放大器和比较器使用12V的电源。0.18V可以通过精密电阻对电源电压分压取得,这样放大后的电压最大是6V,不会使放大器进入饱和状态。翻转状态和时间判断都比较准确。但这个方法也有一些缺陷,比如说锗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放大倍数取得比较小。尽量使其不进入饱和状态。其他缺陷暂时还没想到。请各位大侠看看此方法可行不?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提供下,谢谢大家。

网友C:
箝位考虑用萧特基二极管如BAS40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