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悬空的管脚,在PCB布线的时候有必要扇出吗?

楼主(2013-04-15):
如题,主要是没有连接的管脚在扇出后,由于没有网络,所以扇出后,会有DRC错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厂商的fae,

网友B:
不必要扇出
扇出的时候有选项的,无net 不扇出

网友C:
一般我也不扇。空脚就让它空着呗。
但有时,一些厂家会建议BGA封装空脚也扇出。我想可能是为了增加焊盘的附着力吧。

网友D:
空net就空着呗,

网友E:
我也不清楚

网友F:
不用就空着吧

网友G:
可以空着的吧,我一般都是空着的,没接触那种高深的

网友H:
不用管它!

网友I:
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空置的管教应该扇出,但是没有说具体的原因,目前还是在学习这个问题,好像是好处就是在焊接这一个环节上具体的还在学习

网友J:
有些人把这些脚(一般是I/O脚)接一个电阻到地,目的是为了ESD问题,不会被静电打死
但我认为没有必要,直接把其从软件上设为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