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还正常不

楼主(2013-04-15):
这个nrf24l01有时候工作电压为3.3V  有时候TMD为1V

网友A:
为啥会这样啊?1V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nrf24l01应该没问题吧,倒是楼主的电源说不定有问题呢!

网友C:
nrf24l01貌似最低工作电压是1.9V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这样啊?1V也能正常工作?

我用的是电脑USB上的电源  再用1117 3.3V呀   多半是1V  但我把和io口连接的都断开就正常了    (io口连接没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24l01貌似最低工作电压是1.9V哦……

我用的是电脑USB上的电源  再用1117 3.3V呀   多半是1V  但我把和io口连接的都断开就正常了    (io口连接没串电阻)理说应该没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应该没问题吧,倒是楼主的电源说不定有问题呢!

我用的是电脑USB上的电源  再用1117 3.3V呀   多半是1V  但我把和io口连接的都断开就正常了    (io口连接没串电阻)理说应该没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