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 发热问题

楼主(2013-04-15):
最近高了个板子3.3v的11117发热貌似有点严重,只是驱动了五个继电器,然后通断的时候就会发热,驱动继电器的电流会很大吗?

网友A:
我也觉得和压差有关 你是多少输入多少输出?

楼主:
大约算了一下 (5.2-3.3)*80ma*5=800mw  发热严重,目前 采用的方法是更换小功率继电器 然后给LDO加大焊盘散热,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呢

5.2-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和压差有关 你是多少输入多少输出?

5.2-3.3

网友B:
换D2D吧,,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D2D吧,,MC34063

D2D 之前在MBUS上用过,个人感觉 我这个场合不太适合用,  但是 下次打板的时候 可以打个测试板试一下,感谢斑竹

网友C:
压降尽量控制在1V~1.5V之间,继电器驱动电流大概是40ma,五个加起来就差不多200mA了,所以电流还是很大的,另外你系统应该还有负载,所以至少在3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