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新的没用过的单片机或者传感器芯片

楼主(2013-04-15):
遇到新的没用过的单片机或者传感器芯片时,大家是怎么做的 要去网上找例程吗  还是看数据手册直接写程序,如果看了芯片手册还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网上又找不到例程 怎么办呢

网友A:
当网上找不例程的时候,那你只能好好研究数据手册了,一般数据手册上,对芯片的性能指标和驱动时序都有详细描述的

网友B:
找原厂FAE 给你个类似的例子,自己改改就好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也可以和卖家要资料的

网友D:
应该先了解芯片,手册和开发工具等
例子是需要看看的,参考一下,但未必都要去磨的。

网友E:
一般是看数据手册,里面完全描述了怎么用。

网友F:
找供应商要datesheet,然后拿着Demo稍微研究一下,再把代码合进来测试一下,如有搞不明白的直接问供应商的FAE咯……:lol

网友G:
在俺们这里 供应商不提供全套支持 直接把它毙掉 :lol

网友H:
供应商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供应商搞定!

没自己弄,还是不放心吧,毕竟出问题是扣自己的工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自己弄,还是不放心吧,毕竟出问题是扣自己的工资。

自己当然要测试一下啊, 产品成型了还得再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自己当然要测试一下啊, 产品成型了还得再测~~~

不太认同,测试不能发现所有的问题,还是看了资料自己做出来的放心,别人做的东东仅供参考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太认同,测试不能发现所有的问题,还是看了资料自己做出来的放心,别人做的东东仅供参考了。 ...

如果是陌生领域的东西(相对而言),是要看看技术文档,自己调试。 如果是一眼就看出门道就不想弄,没意思的破玩意都懒得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陌生领域的东西(相对而言),是要看看技术文档,自己调试。 如果是一眼就看出门道就不想弄,没意 ...

呵呵,看你是什么产品了,消费电子还好些。高可靠产品就不敢了。

网友I:
通常再怎么说要研究研究一下传感器或者单片机的手册啦, 然后最最理想的情况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找到一些demo程序, 那设计起来就快些; 要是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那只能啃这块硬骨头啦, 其实等你搞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对吧? 相信楼主也不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