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压模块

楼主(2013-04-15):
现在要做一个24V转5V的模块,要求通过电流是10A,用什么芯片合适。LM2596可以么

网友A:
LM2596最多3A,你还是用 驱动IC+MOSFET 做吧

网友B:
LM2596电流是不够的,TI官网上有的,你根据需求自己在上面输入输出,就能筛选的。如图所示:

网友:
LM2596电流是不够的
,在淘宝上搜索12v转5V的大电流转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96电流是不够的,TI官网上有的,你根据需求自己在上面输入输出,就能筛选的。如图所示:
...

但官网找到了不一定买得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官网找到了不一定买得到啊

能买到的,你直接联系TI原厂的或者TI的代理商,让他们推荐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最多3A,你还是用 驱动IC+MOSFET 做吧

有什么驱动IC 啊

网友C:
可以考虑 AC/DC了,50W用IC(VICOR模块,现在又很多国产模块的)可不便宜啊!AC/DC 就便宜去了

网友D:
LM2596不行的  最大应该是3A   只能想办法用扩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96不行的  最大应该是3A   只能想办法用扩流了

我在想用几个2596并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用几个2596并起来

https://bbs.21ic.com/icview-521292-1-1.html
这儿是我发起的讨论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用几个2596并起来

https://bbs.21ic.com/icview-521292-1-1.html
这里是我发起的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