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API驱动问题

楼主(2013-04-15):
我用CyAPI.lib的程序操作usb运行多年,驱动是cyusb.sys、cyusb.inf,能在xp、win7下运行。现在想在64位系统下运行,请问哪里能找到驱动?如果有是不是CyAPI.lib、cyusb.sys、cyusb.inf都要变?还是只换驱动就行?多谢!

楼主:
找到了当时的安装程序,是suite usb 3.4。里面有xp和win7的64位和32位驱动。但没有win8的驱动,请问现在新的驱动出来了吗?

楼主:
win7的32位可以驱动成功,程序也能用;64位驱动不上,总是提示无法安装,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win7,64位驱动装不上的原因找到了,不能用Suite USB目录下的cyusb.sys。我在别处搜索到一个cyusb.sys是可以驱动成功的。有没有哪位能驱动win8系统的64位?

网友A:
cyusb.sys现在还没有windows 8的驱动。
64位Window7驱动在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bin\wlh\x64可以找到。
win7,64位系统需要驱动的数字签名认证,所以安装时需要参考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的文档CyUSB.pdf。
64位系统启动时,按F8来选择屏蔽数字签名认证。

楼主:
屏蔽数字签名认证后,\Driver\bin\wlh\x64下的  cyusb.sys也可以用了。用这个在64位window8下试了下可以驱动成功,并且CyAPI.lib程序也可以用,不知会有别的什么问题,再测试下。
在官网上说要用cyusb3.sys在window8系统下用,如果那样的话CyAPI.lib也是要变,就很麻烦了,希望上面的测试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