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次设计”——容差设计(Tolerance Design)

楼主(2013-04-15):
原本想写一篇关于“设计”的较为完整的小文,思量后觉得“不合时宜”。

下面这玩意儿听说过的估计不会多,更别说搞懂且会应用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3615.htm

没这玩意儿,设计仅是一纸空文。

网友A:
老大可以分享你对容差设计的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可以分享你对容差设计的理解啊

一句话:“世界是不确定的”。

或者说:“上帝也喜欢掷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可以分享你对容差设计的理解啊

我替HWM简单回答一句。
举个例子:一个分立元件放大器,甲方案要求各电阻误差小于20%,三极管放大倍数40~200,乙方案要求电阻误差小于5%,三极管放大倍数100~150,丙方案要求各电阻误差1%,三极管放大倍数100~120。
哪个成本低,哪个在温度变化时容易稳定,一目了然。
不知道这个例子是否恰当,还请HWM教正。

网友C:
俺也学maychang整个例子.

楼主的同行整出个RB=hFE*(RC+RC//RL), 无任何条件

不指明任何应用条件,那么就应该具有普适性。

==========================================

OK,在晶体管多极放大器中,第一级的输出阻抗RL为后级的输入阻抗,设为400欧,第一级的RC为10K,12V供电得到一个很低的集电极电压(1伏多)。
有点经验的人,先不管温度稳定性如何。先把Rc加5%,RB减5%,第一级就饱和挂了。

这就是“无容差设计”。

容差设计,要适应储多工作条件:温度,湿度,电源波动,器件公差等等...

我个人做了有几百个计算表,但是我从来不给我的助手用,为什么呢?他们还弄不清楚参数的容差范围啊,仅仅是个参考。

网友D:
搬凳接受各位的再教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替HWM简单回答一句。
举个例子:一个分立元件放大器,甲方案要求各电阻误差小于20%,三极管放大倍数40 ...

那我上传各文档,还有一个不知道啥原因,上传不了

网友A:
压缩补上

网友E:
做芯片的天天跟这个打交道,做分立件的会少些,是由行业特点决定的:用最老的工艺做,加上封装测试等,也得25万往上走,加上周期约3个月,所以合计代价是玩一次要50万往上走,失败个三五次,小公司受不了是要倒闭的,所以每年要支付百万软件费也值,温度工艺变化等各种极端情形充分考虑,做出来的电路足够“乐百氏”,成功率才高。而分立件加急改板也只不过几百块钱,代价小,再者老板也不愿意花几十万买软件。

网友C:
分立件加急板表面上改一次只要几百块, 实际上运作成本远远不止, 至少要大一两个数量级. 相对而言, 单片机软件开发者的机会就比较多, 整个产品的设计过程中, 可以改几十次, 甚至几百几千次, 反正验证时间就那么几分钟.

网友F:
由于电路数字化,系统硬件中大量引入可编程的软件,如MCU、DSP以及FPGA等,系统硬件容差设计的重要性大大降低。道理很简单,“容差”通过事后的软件的升级而得到改正。

网友G:
软件也需要容差设计啊!1

网友H:
第一页占座

网友I:
坐下来听课!

楼主:
设计有三:

一) 系统功能

二) 器件参数

三) 实现容差

如果此帖能引发各位的思考,其目的也就达到了。

楼主:
当然,这不仅是给出几个公差范围那么的简单。此仅为提醒有那么件事情而已。

其实,早先已给出一个相关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470098-1-1.html

网友J:
占座,认真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