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接口问题

楼主(2013-04-15):
stm32与其他arm单片机的can接口电路设计基本一样吗?可否给一个基于stm的can接口电路

网友A:
如图就是基于STM32的CAN总线接法,可以使用。

网友B:
:)俺只是个路过的,然后,2楼的东西应该没问题

网友C:
CAN的电路很简单, 协议比较复杂:lol

网友D:
接口电路是一致的

网友E:
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图就是基于STM32的CAN总线接法,可以使用。

这个电路图,差分线CAN_H、CAN_L应该接另外一个CAN芯片,如果这个CAN芯片和图中CAN芯片(U7)不共地,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图,差分线CAN_H、CAN_L应该接另外一个CAN芯片,如果这个CAN芯片和图中CAN芯片(U7)不共地,会 ...

没问题的,这个H和L是外接另外一个系统的总线接口。

网友G:
接口电路基本都一样的接法。

网友H:
协议比较复杂

网友I:
can接口电路设计都差不多, 因为那是 CAN 的协议有规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这个H和L是外接另外一个系统的总线接口。

对,是总线接口,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系统的CAH_H对该系统的GND电压为20V,CAH_L对该系统的GND电压为17V,CAN_H和CAN_L之间为3V,我们这边CAN_H对我们这边的GND为7V,CAN_L对我们这边的GND为4V,CAN_H和CAN_L之间也为3V。但其实CAN_H和CAN_L在两个系统里对各自的GND电压不同。这样会有影响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J:
我的就是这么焊的板子的,不通,郁闷。不知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K(2014-08-08):
这个can电路在汽车上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