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7.10 不能仿真?

楼主(2013-04-15):
打开Proteus7.10仿真这个文件,但是出错;求各位解救,O(∩_∩)O谢谢

网友A:
这个是说没有电源提供给VCC的网络线。
你再检查下你的电路图

网友B:
没有电源。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问题,我这用你的图能仿真。是不是你的软件装出来有问题。

网友D:
进入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
查看你的Vcc设置是不是跟Vcc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