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LF1904 ADC 内部基准问题

楼主(2013-04-15):
我现在用PIC16LF1904,发现ADC的电压基准选择有问题。ADCON1的ADPREF[1,0]只有两个选项,分别是VDD和外部REF,不能直接选择FVR做内部基准,请问有没人碰到过这类问题,能否用FVR作ADC的基准电压?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设置对了吗???

网友B:
提问此类问题时,最好随手把手册上传上来,或者是把相关章节截取贴上来,不然谁闲的无聊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再去官网下载手册呢?

网友C:
数据手册上很清楚啊

网友B:
1、批次间FVR的初始精度也不是很高,好像也要有5%左右的吧,具体请看手册。
2、实在不行,可以以VCC/GND做参考再采集一次FVR信号,然后利用软件推导一下信号即可。

网友D(2014-10-23):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5#图片让我恍然大悟,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