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和电压抬高求救!!!

楼主(2013-04-15):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传感器输出电压-2V到2V,有正有负,传感器阻抗很高,可达几百兆到上千兆,需要对传感器信号进行AD采集,但是我看查看STM32数据手册发现AD只能转换正电压,所以需要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阻抗匹配和电压抬高,求电路。。

楼主:
补充:传感器输出信号为查分信号

网友A:
运放加法器,给个2.5V 参考电压,把电压整体抬升2.5V 然后再分压给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加法器,给个2.5V 参考电压,把电压整体抬升2.5V 然后再分压给AD

还有个问题是差分输入的话在不放大的情况下怎么进行阻抗匹配呢?

网友B:
   用两个一样的运放块如图连接,就可抬高交流信号。不过输出幅度只剩一半。如果觉得抬得过高,用一个数欧姆电阻接在ab点,可以将最低幅度调到零。附上波形图。电路原理只能请高手分析,我是不懂。

楼主:
有哪位大神能指导指导信号调理电路的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