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3-04-15):
现在正在用AD8015,是一款差分输出的放大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输出通道信号并不反向,只是同相的两个幅值不同的方波信号。我觉得可能是输入失调电压我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图中没画出6、7管脚后面的电容,若不经过电容直接测6、7发现有4.7V左右的直流输出,经过6、7脚的电容后观察到几十mV的明显方波信号。
也不局限于这个芯片,有用过差动放大器的朋友能不能来简单谈谈这种电路的注意事项,具体谈到曾经遇到的问题就更好了!
D1是光电二极管,接收产生方波信号

楼主:
自顶一下,来自网络资料:
(1)若差分电路与被取样信号为同一电源系统,要考虑共模输入电压不要超过额定值,一般为VDD。因此差分电路不能从电源高端取样,否则差模电压很大。

(2)若差分电路与被取样信号不是同一电源系统,则运放入端的共模电压是其取样差分电压的1/2:即uc = uc/2;只要此值不要超VDD;

(3)其差模放大倍数大,其共模输入电压也大;但共模抑制比不一定小。

网友A:
晒晒你的差分电路图哦

网友B:
晒图先
另外差分放大器,输入要求串电阻和并电容的,
你可以看看规格书
另外 输入的布线也要考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晒你的差分电路图哦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图先
另外差分放大器,输入要求串电阻和并电容的,
你可以看看规格书

请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

D1是photodiod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photodiode吧。

是的,近红外的

网友C:
差分电路不能从电源高端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电路不能从电源高端取样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跟一楼我引用的第一点一样,具体电路图应该如何连接?谢谢!

楼主:
问题:
我这个算是单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差分电路?那是否有差模电压共模电压的问题,如何体现?

楼主:
大家都这么谦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帮忙顶贴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