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75输出问题

楼主(2013-04-15):
接法按照规格书上   现在问题是  输出为什么只有4.2V  达不到 5V    不带载的情况下 是正常5V输出    负载为(100mA)

网友A:
1)你确定负载只有0.1?
2)你的供电电源的输出能力?

楼主:
负载确实为  0.1A
供电电源  用的是稳压电源   没有问题

网友A:
好吧  那你测测 加载时候的输入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那你测测 加载时候的输入电压吧

稳稳的 24V  想不通啊。。。输出怎么就只有4.2

网友A:
嗯  那就慢慢查吧  已经是个很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

莫非是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那就慢慢查吧  已经是个很小的问题。。。。

谢谢   那我在看下其他细节看。。。。

网友B:
这类芯片假的多

网友C:
莫非电感用错了?
贴图来看 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电感用错了?
贴图来看 实物图

电感用的是 工字电感。。。。。。

网友D:
同一类型,体积的电感,电感量越大,通过的电流就越小,换220U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类型,体积的电感,电感量越大,通过的电流就越小,换220UH试试!

规格书上  是200mA 24V 可以 用1mH   现在我用的330UH  还是不行   奇怪了    电容问题???

网友D:
会不会选的电感体积太小?布线是否合理?在管脚底下输入与地,输出与地并.1u的磁试试。

网友D:
在管脚底下输入与地,输出与地并.1u的瓷介电容试试。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原因,上个实物图看看,要清晰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原因,上个实物图看看,要清晰点的

今天  下班了  明白上传个。。

网友E:
24V稳压源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是可调的吗?

网友F:
电感电容不对吧?

网友G:
肯定是电感的问题,电感体积太小的原因!

网友H:
应该是电感线圈的L1的问题。用铁氧体磁环来绕制磁环内径8mm外径16mm高度6mm的规格,因为这只电感线圈是需要储能,只能试试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上  是200mA 24V 可以 用1mH   现在我用的330UH  还是不行   奇怪了    电容问题??? ...

电路简单,但这只电感可不简单,你可多做2只不同形状的,瓷罐的,磁柱的,磁环的,还有他们的导磁率不同,你都可以实验一下做个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I:
楼主你把电感改为100uh 输出电容改为2200uf试试看!!!

网友J:
我们公司用的2575,没有第六脚~
坐等答案

网友K:
第六脚就是散热焊盘。
你这个问题是否因为你用的不是固定5V输出的,用了ADJ的,或者是你的输入电流太小。

网友L:
觉得有可能是线损,导线太长,带载时导线会损失电压!

网友M:
看看这篇**,有帮助没有.

网友N:
将L1电感加大,反馈不够!可以尝试680uH

网友O:
哎,这个电路我都不知道用了几百遍了都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就那么容易出问题呢? 不过C1我用的是 10uf/100V D1用的是DSS14 L1用的是100uH 1.5A  发现一点,我主芯片用的是 LM2576T-5.0V。负载0.5A电流,长时间工作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J:
LZ可以测测2575的2脚,看是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稳压源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是可调的吗?

可调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六脚就是散热焊盘。
你这个问题是否因为你用的不是固定5V输出的,用了ADJ的,或者是你的输入电流太小。 ...

是 固定 输出的  LM2575S-5 P+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将L1电感加大,反馈不够!可以尝试680uH

H换了 680uH  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可以测测2575的2脚,看是不是5V

不是 5V  只有 3点 几伏

网友K:
你上PCB布局看看,是否你的肖特基跟电感离DC-DC太远了?

楼主:
找到原因  了   是个小问题   输入 加个电容解决了  之前认为前面是稳压电源输出 就没加   (悲剧)   谢谢 各位 热心回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 5V  只有 3点 几伏

哦哦,受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  了   是个小问题   输入 加个电容解决了  之前认为前面是稳压电源输出 就没加   (悲剧)   谢谢 ...

看来没有拿示波器看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