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for AVR 编译遇到错误

楼主(2013-04-15):
小弟刚刚接触IAR for avr,各位大侠多指教。
文件有两个.c文件。但编译时LCD文件出现为添加进去的错误

网友A:
两个C在一个文件夹吗?

网友B:
不能这样搞吧,工程包含进去了,文件还包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搞吧,工程包含进去了,文件还包含

就是这个问题,工程里已包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问题,工程里已包含了。

那你怎么在3.jpg那个文件里面还包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在3.jpg那个文件里面还包含啊?

我也是在帮LZ看问题,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帮LZ看问题,嘿嘿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C在一个文件夹吗?

在一起,应该在一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搞吧,工程包含进去了,文件还包含

那应该怎么样啊,哥们给个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问题,工程里已包含了。

具体是怎么包含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包含的啊?

如果工程里已经包含了,就不需要再包含lcd_240128.c这个文件了。否则链接器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一起,应该在一起么?

你截图上来看看吧  如果程序可以公开  也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上来看看吧  如果程序可以公开  也发上来看看

嗯,一个主程序,然后调用lcd程序,但总是出现不能打开源文件,我知道肯定是路径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一个主程序,然后调用lcd程序,但总是出现不能打开源文件,我知道肯定是路径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在 ...

把.c换成.h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c换成.h试一下

:lol,这主意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