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模拟开关,以前用继电器做模拟信号的切换。。。

楼主(2013-04-15):
(无正文)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吧,看你对封装的要求和设计需要,SGM3699、SGM5223、SGM3005都是非常常用的用于切换音频的模拟开关,导通内阻0.5欧姆,如果音频信号幅值比较大,对衰减不敏感的话也可以用4.5欧姆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比如单路的SGM3157、双路的SGM4717,当然这些模拟开关能通过的负压只有-0.3V,设计上需要注意加个直流偏置,如果不想加直流偏置,就需要用专用的负压模拟开关了,比如SGM3717,SGM3700之类

网友A:
当然成本比楼主应用的继电器要便宜很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吧,看你对封装的要求和设计需要,SGM3699、SGM5223、SGM3005都是非常常用的用于切换音频的模拟 ...

恩恩,好的,我看下哈,信号的电压范围比较宽正负18V的

网友B:
有现成的模拟开关芯片,何必自己做?
楼主应该确定电压电流或者允许开关有多大内阻,还有电源电压等等,这些确定了,才好选择芯片。

网友A:
正负18V啊,那现在的模拟开关就搞不定了,一般都是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18V啊,那现在的模拟开关就搞不定了,一般都是低压的

直接找了款模拟开关CD4097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模拟开关芯片,何必自己做?
楼主应该确定电压电流或者允许开关有多大内阻,还有电源电压等等,这 ...

恩恩,找了些JFET,电子市场里要么说没有,要么说要订货。所以直接找了个模拟开关,CD409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