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760问题

楼主(2013-04-15):
AD5760这颗芯片用单电源行不行?怎么知道该芯片已经工作?SPI读控制寄存器全0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颗IC啊,自己顶一下。手册上说上电初始化后(寄存器恢复默认值)输出为0V,可是我的输出却是0.2V左右,搞不懂怎么回事,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我用的基本是LINEAR,以前用美信。

网友A:
芯片肯定是工作了,硬件或程序不对,最多输出结果不对。
可以:单电源,正,负电源接法都试,比对有什么变化。让起输出VREF/2……
如果正负电源接还不行,那程序就有问题了。
拿示波器看,分析时序
长期使用,建议换LINEAR的,三个IO口,我用了3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