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LWIP UDP数据长度

楼主(2013-04-15):
我移植了ST公司的stm32f407 LWIP,使用其中的UDP client例子进行数据发送。但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数据长度大于1500,在PC端都接收不了。但是当发送的数据长度小于1400,都可以接收到。  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增大每一次UDP发送的数据长度。

网友A(2013-05-29):
UDP包含协议头最大长度为1500,大于1500是就要拆分了,拆分后你的协议决定了,电脑能不能接受。推荐看TCO/IP详解卷一

网友B:
我是新手,好多不懂,要多多学习

网友C(2016-06-22):
楼主,我现在调试这个的时候,当发送包长大于214后,就只能发送几个包,然后就进入了hardfault,请问需要改什么地方,才能发大于这个长度的包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