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下,如何观察外设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3-04-15):
在ADS1.2下,AXD调试,如何查看外设寄存器的值?
不是CPU的寄存器,某个外设,如VIC的VICIntEnable这个寄存器,想查看哪些中断使能了,怎么观察?
我尝试在memory窗口中直接输入寄存器地址,貌似不行啊。

网友A:
得先停下,然后才能看。

网友B:
ADS好老了,还是用keil吧

楼主:
难道要我用串口将读得的值打印出来才行?

网友C:
不行,需要你通过代码把它先读到Memory后才能查看。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放在局部变量里,就可以看了,我试一下
谢了,南哥!

网友D(2013-09-25):
ads真的是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