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信

楼主(2013-04-15):
请问高人赐教如何让PC通过网线来控制其他设备。

比如说:我坐在电脑前,想控制其他房间的灯亮灭。但是我只想通过网线来控制。或者说我创建一个局域网,我的PC是一台主控制器,该局域网挂着很多从设备,我只要坐在PC前就可以轻松控制其他的从设备。

网友A:
单片机 加继电器 加串口以太网模块, 加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加继电器 加串口以太网模块, 加软件

有木有成功的案例,借鉴一下?

网友B:
网上有智能家居系统,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这个做一个带网络的 板就好了跑个简单的UDP 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C:
你像 M3 很多的片子都可以的

网友D:
LZ是搞智能家居的? 简单的搞个串口以太网模块,复杂的你把TCP/IP搞明白,有很多的协议栈

网友E:
电力载波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力载波可以实现,

呵呵,这个貌似是发展方向: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