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H7301c DVI(显示器数字接口)没有数字输出

楼主(2013-04-15):
xilinx sp605开发板,使用嵌入式开发套件演示程序rfd0088,DVI接口有模拟信号VGA输出,但没有数字信号输出,即:通过DVI-VGA适配器接VGA显示器显示正常,但接DVI显示器点不亮,没有任何反应。

给xilinx FAE联系了没有解决,说不出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侠帮忙了,先谢!

网友A:
估计软件中是做的VGA输出

网友A:
能否把这个演示程序发上来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软件中是做的VGA输出

使用的是CH7301C的DVI接口芯片,该芯片可以输出DVI和VGA,似乎没有单独输出VGA的功能,分析了源代码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线和芯片的焊接也做过测试没有什么问题,说是芯片的功能吧,他能输出VGA,且能通过他正确判断连接的是VGA显示器或DVI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这个演示程序发上来共享下!

没有上传过,如何上传呢?

楼主(2013-06-11):
问题已经找到,是开发版硬件问题。代理提供了一块同样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