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判断AD采集的电压,来显示电量的问题

楼主(2013-04-15):
用PIC单片机写的一个通过判断AD采样电压来显示电量的if判断语句,感觉这样的判断,对AD的要求太高了,如果电压处在临界点的话,LED灯可能显示的不稳定,想优化这段程序,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或者思路,谢谢

网友A:
即然都知道采样8次才刷新一次显示, 何不取8次的平均值? 这样就相对稳定多啦.:lol

楼主:
这个8次是相当于延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