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 !

楼主(2013-04-15):
直接拿一块太阳能电池板6V 150mA ,接个二极管直接接3.7V 2000mA 锂电池,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吗?

网友A:
手机电池本身只带了电压电流保护,没有充电模式切换或保护功能,充电首先充电电源要高于充电电池,充电器一般为4.5V-5V;其次,锂电池充电一般为恒流恒压模式,即以一定的电流(一般为小电流)充电充到4.2V,然后由充电控制电路转化为恒压模式即电压输出为4.2V,电流可变化,直至充电电流小到某个值,一般为(0.02*标称容量)mA,充电截止。你直接充电时如果电流电压没有控制或转换,很容易过充,发生危险。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板的内阻非常大,而且电压不稳定,不能直接连接到锂电池充电。建议使用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板的内阻非常大,而且电压不稳定,不能直接连接到锂电池充电。建议使用电源管理芯片。 ...

为什么我看了很多太阳能小产品都是直接接锂电池,是为了降低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本身只带了电压电流保护,没有充电模式切换或保护功能,充电首先充电电源要高于充电电池,充电器一 ...

电池本身不是带保护了吗?还会危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本身不是带保护了吗?还会危险吗?

电池本身是带了过流保护电路的。但是这种电路并不能实现充电方式的改变,需要外部充电器支持。另外太阳能电池电压波动很大。

网友C:
接个电源管理芯片吧,如果直接冲,会冲不满的

网友D:
用是可以用,不过有隐患的
如果你的设备耗电很小,电池用不了多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满电的话,阳光强烈,你的电池就会过压鼓起来
建议用充电IC  可以看看贝岭的,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是可以用,不过有隐患的
如果你的设备耗电很小,电池用不了多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满电的话,阳光强烈,你的电 ...

谢谢你。

网友E:
可以用,直接充镍氢,没危险

网友F:
可以的,太阳能内阻大,加个回差比较器和TL431在4.2V关断就行了,也就多个一两块钱成本

网友F:
用充电IC我感觉反而不好,内阻太大,IC状态机可能直接震荡了

网友G:
需要对电压进行处理,稳压和滤波、限流

网友H:
还是搞个专用的充电器吧,电池很危险的

网友I:
如果电池带了保护板,问题不大。太阳能电池更像一个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