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dsPIC33E,MPLAB出现了奇怪现象

楼主(2013-04-15):
前几天买了microchip dsPIC33E的一块语音开发板,我把官方的Demo程序在板上仿真时发现,居然不能在程序中设断点。而且有时暂停后点击黄色复位键时,程序居然又开始直接跑起来了!!!但其它以前的程序却正常。MPLAB的版本是8.8,C30是官方的2个月试用版。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看来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A:
MPLAB IDE 的断点功能比较差,不能超过3个,程序停止位置可能不在断点位置。另外可能是必须是编译通过的程序才能设断点,优化掉的程序不能设断点

网友B:
正常,有些地方是不能设的,一般我都会多写几句废话后再在我想看的地方设个断点,这样才行,o(*≧▽≦)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