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F接收机中双通道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3-04-15):
在接收机中分两个模组接收解调同一发射机的信号,现已解调出两路数字信号送CPLD处理。此两路信号与CPLD是异步通信方式(两路信号存在一些相位差异),需要CPLD分别对两路信号提取位同步信号进行判决接收。现在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把这两路用不同时钟提取出的信号合并,用另一个时钟实时发送给DSP处理。这其实是双通道并行数据实时接收问题,就是怎么把两个不同时钟域的数据统一在另外一个时钟域的问题,也是真分集接收问题。谁有相关解决方案的可否点化下。

网友A:
异步转同步,当然是加buff缓冲一下。

网友B:
真分集接收,可以通过发方发送训练序列,收方接收训练序列的方式来得到相位差异,同时根据得到的两路训练序列的误码来分配两支路的增益,按照增益和相位差将两支路调整为同相位后相加,再做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