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lash擦除的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3-04-15):
很是奇怪的,flash被擦除后整个sector会被擦除成0xFF的,但是今天仿真监测的结果却是0x00,这是为什么?很明显的擦除失败的,有些不明白的,大家给分析下的。。。

楼主:
另外,该片flash在前边擦除、读写数据的都是完全正常的,只是用了一段时间的,就成了这样了。。。

楼主:
还有,该flash的资料的,我给分享出来的,大家帮我分析下的,谢谢啦。。。

网友A:
楼主查下你擦除时的供电电压的啊

网友A:
我是怀疑擦除时供电电压不足造成擦除不完全的

楼主:
擦出这个问题的我解决了,但是还是有些无厘头的,换了片芯片的就OK了

楼主:
但是前边的那片时好时坏的也有些说不上所以然了,,,,好了,我先结贴了,,,

网友B:
我也看下这个问题的,我原来用其他flash的时候也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