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WM程序能够在线调试但烧写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3-04-15):
新人,求助。
使用芯片为dspic30f4011,编译器为C30,调试器为ICD3。
目标是使芯片能根据返回的霍尔信号正确输出PWM波。
现在问题是,程序在线调试时可以在板子上正确运行,但是烧写进芯片后,却怎么也不能输出PWM。
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CD3没用过,如果ICD2中是要切换到编程模式,再编译一遍,烧录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先试试烧录一个简单的程序看看,看是不是烧录的部分没有工作好,导致程序没有烧进芯片。
我试过ICD3烧录程序,没出过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D3没用过,如果ICD2中是要切换到编程模式,再编译一遍,烧录进去就可以了

这一点上没什么差别。就是重新build过,再烧进芯片,但无法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烧录一个简单的程序看看,看是不是烧录的部分没有工作好,导致程序没有烧进芯片。
我试过ICD3烧录程 ...

烧录没有问题。在程序里设置PWM为固定引脚输出,烧进芯片,可以正常输出需要的PWM。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没有设置ADPCFG寄存器。RB口和CN口及AD口是复用的,根据DSPIC30f系列参考手册第11章11.3节,PORTB引脚用作数字I/O口时,ADPCFG寄存器相应位必须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