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730连接USB问题

楼主(2013-04-15):
DM, USB, des, ce, ev
我现在是DM3730+USB3320 但是目前调试是 U口只能认出USB1.1的设备 2.0的插上会提示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71错误 那位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目测应该是USB口的差分线没处理好,导致速度上不去

网友B:
感觉是PCB板设计不当,以至于速度有点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差分线上的TVS管引起的,取掉之后问题解决。

网友(2013-05-24):
楼主也在用DM3730?

网友C:
是协议的错误吧  协议的错误应该就是时序的错误,时序的错误就代表了硬件走线应该是有问题,

把到USB端口的线做的很短,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