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的乘法和除法

楼主(2013-04-15):
1、在VHDL中,有乘法运算和除法运算。既然有乘法运算和除法运算,那为何还有乘法器和除法器,直接用两个int型数据相乘或相除不就可以了吗,为何还有乘法器或除法器?另外,除法运算,运算的时间长有多长,希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乘法和除法最好是调用IP完成,
直接在语言中描述,最好还是调用底层器件完成的,且直接写的话性能还没有保证。
这和FPGA结构相关,查找相应的FPGA结构方面的资料会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