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65150电源管理IC应用问题

楼主(2013-04-15):
    有哪位朋友用过这个IC吗。我买了个TTSSOP封装的,我现在就焊接了一个Main Boost Converter模块,但是上电后感觉IC根本就不工作,测量SW PIN没有开关波形。
自己设计的线路参考线路如附件,哪位朋友能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芯片底部的接地焊盘焊了没有啊
外围全部焊上呢?

楼主:
外围没全部焊上,就焊接了Main Boost Converter,正电荷泵,负电荷泵的外围都没焊接上,芯片底部接地了

网友A:
芯片内部不知道是否独立的,还是有影响的,
全部焊完,再试下,
不行再找问题分析

楼主:
嗯,Main Boost Converter,已经开始工作了,等会更新下问题所在,谢谢楼上的大神

楼主:
规格里面的D4必须上,不上升压不工作

楼主:
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上电后IC会工作一会儿,大概持续7--8秒的样子,然后输出就没了...
我测量SW PIN,上电有PWM波形,但是过了一会儿,PWM没了....而且这个和电感的值也有关系...
如果我用4.2UH的功率电感,那上电瞬间,PWM波形只能维持0.5秒的样子,如果电感上到33UH,那会持续7---8秒,这个现象比较难理解,哪位大侠帮忙提示下

楼主:
补充一下:输出都是空载状态

网友B:
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拿回去商家测试一下。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或是你再检查一下你的版。
我们公司有你说的型号,进口原装

楼主:
嗯,今天搞定了。电荷泵输出电流好小啊...就几十毫安,我用VS供给另外一个线路板的运放+5V,VGH供给OLED 8V,VGL供给运放的-5V,IC停止工作了,好像驱动不起来另外一块PCB

楼主:
现在这个模块在不接负载的时候正常工作了,产生5V 8V和-4.6V电压,但是当我把-4.6V供给其它板子上的时候,IC停止工作了,被供电的板子上负电源耗大概20MA的电
我和一个附件电路比较了下,负电源那块存在区别,附件的线路多了LCD6和LCC111,LCD6和LCC111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其实在LCC112上已经能够产生负电压了啊?
望高手指点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