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的发送中断服务程序进不了

楼主(2013-04-15):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InitPieCtrl(void);
void InitPieVectTable(void);
interrupt void TX_ISR(void);
//interrupt void RX_ISR(void);
Uint16 Send_Flag,RX_dat[100],i,j,TX_dat[100];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SCIA寄存器*/
    InitSci();
    for(i = 0; i < 100; i++)
    {
     RX_dat=0;
     TX_dat=i;
}
    i = 0;
    j = 0;
    Send_Flag = 0;

    EALLOW;
    PieVectTable.TXAINT=&TX_ISR;
//    PieVectTable.RXAINT=&RX_ISR;
    EDIS;

//    PieCtrl.PIEIER9.bit.INTx1=1;
    PieCtrl.PIEIER9.bit.INTx2=1;
    IER=IER|0x0100;
    EINT;
while(1)
{
// if(SciaRegs.SCICTL2.bit.TXRDY==1&&Send_Flag==1)
// { SciaRegs.SCITXBUF=RX_dat;
//  i++;
//  Send_Flag=0;
//  if(i==j)
//  { i=0;
//   j=0;
//  }
//  if(i==100)
//   i=0;
//
// }

;
}
}
interrupt void TX_ISR(void)
{
// PieCtrl.PIEIER9.bit.INTx1=0;

SciaRegs.SCITXBUF=RX_dat;
i++;
if(i==100)
{
  PieCtrl.PIEIER9.bit.INTx2=0;
}
PieCtrl.PIEACK.bit.ACK9=1;
// PieCtrl.PIEIER9.bit.INTx1=1;
}
//interrupt void RX_ISR(void)
//{
// RX_dat[j]=SciaRegs.SCIRXBUF.all;
// Send_Flag=1;
// j++;
// if(j==2)
//  j=0;
// PieCtrl.PIEACK.bit.ACK9=1;
//}
首先SCI的接收中断服务程序可以正常进入执行,同时,也可以通过判断SciaRegs.SCICTL2.TXRDY==1来发送数据,在串口接收窗口中能正常显示发送的数据,但就是进不去发送中断服务程序中,请求帮忙???拜托兄弟们和版主们,给点意见,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一个声音

楼主:
没一个人知道呢??还是问题太简单??还是问题解释得不明白??都说下喂,兄弟,版主。。。

楼主:
究竟为什么没人的呢???

网友A:
发送TXENA使能,从SCITXBUF向TXSHF赋值使得TXRDY=1,表明SCITXBUF可以接受新的值,如果发送中断TX INT ENA使能,则数据的转移产生中断,而向SCITXBUF赋值将清零TXRDY。试着向SCITXBUF赋个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TXENA使能,从SCITXBUF向TXSHF赋值使得TXRDY=1,表明SCITXBUF可以接受新的值,如果发送中断TX INT ENA ...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兄台的回答。我也赋值给TXBUF了(即在初始化后SciaRegs.SCIATXBUF=a),但还是进不去中断,但却是紧紧进不去中断,但又可以通过查询方式将数据发送出去(即通过判断SciaRegs.SCIACTL2.BIT.TXRDY==1),同时接收的中断服务程序又能正常进入。

楼主(2013-05-30):
怎么没人回答了呢????我试了几次,在标准模式下,怎么也进不去发送中断中去。但在FIFO模式就可以。
要不这样,谁可以给个例子我,拜托,我是新手,希望高手们能帮帮忙,将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呢????我试了几次,在标准模式下,怎么也进不去发送中断中去。但在FIFO模式就可以。
要 ...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30;
        EDIS;
    SciaRegs.SCIFFTX.bit.SCIRST=0; //复位SCI的发送和接收通道
        /* loopback   8 bit data */
        SciaRegs.SCICCR.all = 0x07;        // 1 bit stop, disable parity, idle mode, 8 bits data
                                    //一个停止位,奇校验,奇偶校验禁止,自测试模式禁止,空闲位模式协议选择,字符长度为8位
                                                                //地址位模式在帧中增加了一个附加位,空闲线模式常用于正常通信
        SciaRegs.SCICTL1.all = 0x03; // 发送器使能,接收器使能
                                    //接收错误中断禁止,SCI复位,无唤醒模式,睡眠模式禁止
//        SciaRegs.SCICTL2.all = 0x03; //使能RXRDY/BRKDT中断,使能TXRDY中断
    SciaRegs.SCIFFTX.bit.SCIFFENA=1;  //使能SCI FIFO增强功能
    SciaRegs.SCIFFTX.bit.TXFFILIL=0;  //设置发送FIFO中断等级位
    SciaRegs.SCIFFRX.bit.RXFFIL=4;    //设置接收FIFO中断等级位,匹配中断
    SciaRegs.SCIFFRX.bit.RXFFIENA=1;  // 禁止SCIA FIFO接收中
        SciaRegs.SCIFFTX.bit.TXFFIENA=0;  // 禁止SCIA FIFO发送中
    SciaRegs.SCIFFTX.bit.TXINTCLR=1;  //清除中断标志位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清除中断标志位
        ////////////////////9600///19200/////
//        SciaRegs.SCIHBAUD = 0x00;//0x01;//0x00;
//        SciaRegs.SCILBAUD = 0xF3;//0x44;//0xa2;

//        SciaRegs.SCICTL1.all = 0x23;//SCI退出复位

        //tbd...
        //退出复位状态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SciaRegs.SCIFFTX.bit.SCIRST=1;
        // Initialize SCI-B:

        //tbd...
}
interrupt void SCIRXINTA_ISR(void)     // SCI-A
{
        unsigned char i;           //ReceivedAChar;
        DINT;//关闭总中断

           // 数据接收
           //temp=SciaRegs.SCIFFRX.bit.RXFIFST;         //数据长度
    for(i=0;i<5;i++)
        {
                Receviced_data = SciaRegs.SCIRXBUF.all;
                //ReceivedAChar = SciaRegs.SCIRXBUF.all;
                //Receviced_data = ReceivedAChar;     //接收串口数据
                Receviced_data[4] = '\0';
        }

        flag=1;                                  //表示接受完成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将FIFO指针复位为0
        for(i=0;i<20;i++); //延时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退出复位状态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SciaRegs.SCIFFRX.bit.RXOVF_CLR = 1;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PieCtrl.PIEACK.all |= M_INT9;            //响应中断
        EINT;   //开总中断
}

interrupt void SCITXINTA_ISR(void)     // SCI-A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Char;
        DINT;//关闭总中断

        //自动侦测波特率处理
        if(SciaRegs.SCIFFCT.bit.ABD == 1)
           {
            SciaRegs.SCIFFCT.bit.ABDCLR = 1; //清除ABD
              SciaRegs.SCIFFCT.bit.CDC = 0; //禁止自动波特率侦测
              ReceivedAChar = SciaRegs.SCIRXBUF.all;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清除中断标志位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将FIFO指针复位为0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退出复位状态
              if(ReceivedAChar == 'A')
                {
                        Send_String_SCIA("right!");//        Autobaud
                        SciaRegs.SCIFFRX.bit.RXFFIENA = 1;// 使能SCIA FIFO接收中断
                        connect_right = 1;
                }
              else
              {
                      Send_String_SCIA("wrong!");  //        Autobaud
                        connect_right = 0;
                }
           }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清除中断标志位
        PieCtrl.PIEACK.all |= M_INT9;   //响应中断
        EINT;   //开总中断
}

参考一下  不行了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非常感谢,    SciaRegs.SCIFFTX.bit.SCIFFENA=1;  //使能SCI FIFO增强功能
                     SciaRegs.SCIFFTX.bit.TXFFILIL=0;  //设置发送FIFO中断等级位
不过我的意思是,在SCIFFENA=0时(即在标准模式中),进入TX中断的服务程序里,在SCIFFENA=1,(FIFO模式中),我的代码也已能进入TX中断!!!!!!有在标准模式中,进入TX中断的服务程序的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SciaRegs.SCIFFTX.bit.SCIFFENA=1;  //使能SCI FIFO增强功能
                     ...

SCI不用FIFO的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I不用FIFO的我没试过

谢谢。。。

楼主(2013-08-21):
等待。。。知道的,记得我在等你。。。

网友C:
SCITXBUF向TXSHF赋值使得TXRDY=1,也就是说你想通过发送中断发送一串数据,首先要先发送一个数据来启动发送中断,然后在发送中断里发送剩下的数据。这个启动很重要!

网友C:
上面的“发送一个数据来启动发送中断”意思是:你先要给SCITXBUF赋一个值,这样SCITXBUF会发送给TXSHF,然后TXRDY=1,然后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D:
void InitSci(void)
{
        SciaRegs.SCICCR.bit.STOPBITS = 0; //设置为1个停止位
        SciaRegs.SCICCR.bit.PARITYENA = 0; //禁止奇偶校验
        SciaRegs.SCICCR.bit.LOOPBKENA = 0; //禁止回送测试模式功能
        SciaRegs.SCICCR.bit.ADDRIDLE_MODE = 0; //只与PC上位机进行通信,因此选择空闲线模式协议
        SciaRegs.SCICCR.bit.SCICHAR = 7; //选择数据的长度为8位

        SciaRegs.SCICTL1.bit.TXENA = 1; //启动发送器工作
        SciaRegs.SCICTL1.bit.RXENA = 1; //使能接收位

        SciaRegs.SCIHBAUD = 0;
        SciaRegs.SCILBAUD = 0xF3;//设置波特率为19200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1; //复位SCI模块
}

****************************************************************************/
#include "DSP28_Device.h"
unsigned int Sci_Result[100];//用于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Send_Flag; //发送标志位。1:有数据需要发送 0:无数据需要发送
/****************************************************************************
*
*名    称:SciaTx_Ready()
*
*功    能:查询SCICTL2寄存器的TXRDY标志位,来确认发送准备是否就绪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i,即TXRDY的状态
*          1:发送准备已经就绪
*          0:发送准备尚未就绪
*
****************************************************************************/
int SciaTx_Ready()
{
        unsigned int ans;
        if(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1)
        {
                ans = 1;
        }
        else
        {
                ans= 0;
        }
        return ans;
}
/****************************************************************************
*
*名    称:SciaRx_Ready()
*
*功    能:查询SCIRXST寄存器的RXRDY标志位,来确认接收准备是否就绪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i,即RXRDY的状态
*          1:接收准备已经就绪
*          0:接收准备尚未就绪
*
****************************************************************************/
int SciaRx_Ready()
{
        unsigned int ans;
        if(SciaRegs.SCIRXST.bit.RXRDY == 1)
        {
                ans = 1;
        }
        else
        {
                ans = 0;
        }
        return ans;
}

void main()
{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InitPeripherals();

        for(i=0;i<100;i++)
        {
                Sci_Result[i] = 0;
        }
        Send_Flag = 0;
        i=0;

        PieCtrl.PIEIER9.bit.INTx1 = 1; //使能PIE中断的接收中断
        PieCtrl.PIEIER9.bit.INTx2 = 1; //使能PIE中断的发送中断

        IER|=M_INT9;
        EINT;
        DRTM;
        while(1);
}
interrupt void SCIRXINTA_ISR()     // SCI-A接收中断函数
{
        Sci_Result[i] = SciaRegs.SCIRXBUF.all;
        Send_Flag = 1;
        if(SciaTx_Ready() == 1)
        {
                SciaRegs.SCITXBUF =  Sci_Result[i];
        }
         PieCtrl.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EINT;
}

interrupt void SCITXINTA_ISR()     // SCI-A发送中断函数
{
        if(Send_Flag == 1)
        {
                Send_Flag = 0;
                i++;
                if(i==100)
                {
                        i=0;
                }
        }
        PieCtrl.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EINT;
}

网友D:
这个可以进去,在板子上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进去,在板子上测试过了。。。。。

:)非常感谢!!!我试试,如有问题,望能再请教!!!!: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如有问题,望能再请教!!!!

也是菜鸟,一起讨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菜鸟,一起讨论

兄弟,真谦虚!
    我看了你的程序,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在接收中断里发送数据,难道在发送中断里发送数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菜鸟,一起讨论

不过我先回去上机试试再说吧!!!!!!!非常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先回去上机试试再说吧!!!!!!!非常感谢了!!

才上手一个月,确实是菜鸟:lol    所谓的发送中断的含义并不是在中断里面进行发送数据, 发送中断进入的条件是TXRDY被置位以后才能进入发送中断。而SCITXBYF的数据发送完成以后TXRDY才会被置位,也就是说在发送数据完成之后才进入发送中断,换句话来说,并不是通过中断来发送数据,而是发送数据完成以后才进入中断。同样接收中断也是接收完数据后才进入接收中断。所以使用不需要一定在发送中断里发送数据,而可以再任何一个中断里都可以发送数据,比如说定时中断,周期中断也可以发送,也可以,不知道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上手一个月,确实是菜鸟    所谓的发送中断的含义并不是在中断里面进行发送数据, 发送中断进入的 ...

明白!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相互交流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互交流

非常感谢各位,问题搞定了!

我试了之前上楼的方法,再接收中断中发送数据,能正常进入发送中断!
后,我又试了再发送中断中发送数据,也能正常进入发送中断!
我的方法,与大家共享一下,与有什么不对请指教!
void main()
{        SysCtrl_init();
          DINT;
          IER=0;
         IFR=0;
        PieCtrl_init();
        PieVectTable_init();
       Sci_init();
      EALLOW;
      PieVectTable.Txint=&SCITXINTA_ISR;
     PieVectTable.Rxint=&SCIRXINTA_ISR;
     EDIS;
     PieCtrl.PIEIER9.bit.INTX1=1;
     PieCtrl.PIEER9.bit.INTX2=1;
     IER=IER|0X0100;
     EINT;
     if(SciaRegs.SCICTL2.bit.TXRDY==1)
              SciaRegs.SCITXBUF=TXDATA;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1)
             SciaRegs.SCITXBUF=TXDATA;
     while(1)
     {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1)
                       SciaRegs.SCITXBUF=TXDATA;
     }
}

void SCIRXINTA_ISR()
{
      RXDATA=SciaRegs.SCIRXBUF.all&0xFF;
      PieCtrl.PIEACK.bit.ACK9=1;
}

void SCIRXINTA_ISR()
{
      SciaRegs.SCITXBUF=TXDATA;
     TXDATA++;
      if(TXDATA>=256)
           TXDATA=0;
     PieCtrl.PIEACK.bit.ACK9=1;

}

网友E(2015-01-06):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发送一个数据来启动发送中断”意思是:你先要给SCITXBUF赋一个值,这样SCITXBUF会发送给TXSHF,然 ...

向SCITXBUF赋一个值,那我接收到这个无用的值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问题搞定了!

我试了之前上楼的方法,再接收中断中发送数据,能正常进入发送中断!

你在发送中断中发送数据也能进入中断是因为你在主函数中预先向SciaRegs.SCITXBUF=TXDATA写入数据,这才触发发送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