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输出的信号速度

楼主(2013-04-15):
GPIO 的speed是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输出信号的速度由程序决定...是程序中的哪部分?Delay吗?

网友A:
输出信号的速度,如果输出信号完全由GPIO控制,比较快的方式是直接写GPIO的寄存器。如果通过库函数改变GPIO,就很慢。

网友B:
STM32 的 GPIO 输出的 speed,可以设置 2,10,50Mhz。
其实经过我测试,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是内部的输出级驱动能力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的 GPIO 输出的 speed,可以设置 2,10,50Mhz。
其实经过我测试,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是内部的输出级 ...

那个我也试过,也没什么不同。那控制输出速度的事什么呢?

网友B:
你说的输出速度是什么意思?
设置 IO 口寄存器到 IO 口翻转的时间吗? 这个基本上不受控。

网友A:
STM32 的 GPIO 输出的 speed,可以设置 2,10,50MHz等等,这个速度决定了IO口波形的上升斜率,同时会影响EMI,原则上波形的上升斜率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