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的超声测距仪,不知道我用液晶显示器可以这样画不?

楼主:
请各位帮我提点意见

网友A(2013-04-15):
楼主又是作业吧 建议自己折腾一下比较好 有不明白的再到论坛里问吧

网友B:
先搞清楚原理,再考虑细节。

网友C:
我想设计XX ……
我是新手 ……

网友D:
不要急,一步步来

网友E:
原理图都还没有搞好, 作业就布置下来啦, 楼主真乃牛B的人啊:L

网友F:
同学,你是毕业设计么

网友G: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H:
我有做过一个检测设备,主要功能就是超声波测距和温湿度检测 通过LCD显示出来 ~      超声波的话你可以去买超声波传感器小模块,买回来之后对着手册看看,主要就用51的计时器,检测超声波发出和接受的时间差,从而计算距离。  而且一般会有些例程之类的你可以看看   不是很难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学,你是毕业设计么

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原理,再考虑细节。

嗯,但是有很多都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做过一个检测设备,主要功能就是超声波测距和温湿度检测 通过LCD显示出来 ~      超声波的话你可以去买 ...

谢谢,买东西就算了,我把仿真弄好就行了,只要求能过,其他就不干要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都还没有搞好, 作业就布置下来啦, 楼主真乃牛B的人啊

最近忙啊,没时间弄这个,所以先想问问各位大师,写的时候也有个底嘛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买东西就算了,我把仿真弄好就行了,只要求能过,其他就不干要求太多了 ...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只要理论的毕业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只要理论的毕业论文?

嗯啊,伤不起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