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要按下NRST按钮才能跑,求助

楼主(2013-04-15):
运行st网站下的usb例子,用sw-dp调试通过。
但是直接上电跑好像没反映,按下NRST按钮后正常运行。

分析,是不是进了待机或者stop模式了? 我删除了些代码,只跑了一个Set_System函数,然后点LED灯。
问题依旧,还是debug的时候一切正常,用keil直接用sw_dp下载程序也跑正常。

但是直接上电,led灯还是不亮,按下NRST后led灯亮。

我晕啊

网友A:
上电复位电路不对?

网友B:
复位脚弄得复杂了?可以加上拉电阻解决。

楼主:
开发版,我看了下复位电路等于没有, 直接一个开关接到地了。
意思就是如果没按开关,这个复位信号是悬空的。

是这个引起的么? 谁有标准复位电路参考下。

网友C:
NRST 内部有上拉,可以对地接一个 0.1uF 的瓷片上去

网友D:
同意上面的说法,估计硬件有问题,问题可能在复位电路,建议LZ用示波器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