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稳压电源

楼主(2013-04-15):
锌空气电池能不能直接给笔记本电脑供电,需不需要加稳压电源??

网友A:
关键看你的锌空气电池的功率,输出电压的精度。锌空气电池的输出参数应该与笔记本电脑适配器的输出参数一致才能使用。

网友B:
鸦鸦学语!……

网友C:
不要把笔记本弄坏了

网友D:
锌空气电池,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锌空气电池,什么原理?

1 锌空气电池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锌空气电池主要由正电极、负电极以及电解液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极是空气电极(氧电极),负极是金属电极(锌电极),电解液则主要是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碱性溶液。比如碱性锌-空气电池的电池表达式为:
(-)Zn?KOH?O2(空气)(+)
正极(空气电极)反应: 1/2 O2 + H2O + 2e- ? 2 OH-
负极(锌电极)反应:
Zn+ 4OH- ? Zn(OH)42- + 2e-

Zn(OH)42- ? ZnO + H2O + 2OH-

Zn + 2OH- ? ZnO + H2O + 2e-
电池总反应:
Zn + 1/2 O2 ? Z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你的锌空气电池的功率,输出电压的精度。锌空气电池的输出参数应该与笔记本电脑适配器的输出参数一致 ...

我再看看相关数据,谢谢

网友E:
其实,只要电压不超过笔记本供电的最大电压值就可以用,其内部有自己各路芯片或电路需要的稳压电路,这就好像笔记本的电池,当电压不足或没有点了,就会关闭笔记本!

网友F:
要拿着别人的笔记本实验才行的。

网友G:
要大胆试验一下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