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新手求助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3-04-15):
您好! 我想请问下用cpu控制ks8995ma芯片工作的管理功能交换机,配置交换机寄存器还需要额外的加个EEPROM来写数据吗

网友A:
不加也行,你只要保证cpu永远不失电.可加备用电池解决.否则每次断电都得重新设置参数.
论成本,还是加块E2PROM划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