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模块可以使半导体激光器产生2KHz的频率输出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半导体激光器控制电路,要求里面有这个并且就差这个方面不知道怎么实现,硬件利用运放和场效应管等期间实现限流、软启动、短路保护等功能,数字电路方面利用51单片机控制输入电流,可是怎么才能实现2kHz频率输出呢?硬件软件方法都可以,谢谢

网友A(2013-07-13):
从恒流源那里输入,把恒流源做成加法器,工作点是一个加数,2kHz频率是另外一个加数。两个加数对输出电流的影响大小通过对应的电阻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