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中的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4-15):
途中的D5有什么作用?谢谢!尽量详细。
另外R8 是为了拉低栅极吗?

网友A:
在没有电的时候,VBAT给系统供电,D5是防止电流倒灌到系统,降低电池的寿命。24V掉的时候,R8拉低,MOS管导通,使电路正常工作。我们一般RTC会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B:
当提供24V时   通过正向二极管的压降  保证PMOS管有个正的偏压  此时PMOS管截止
当不提供24V时  通过电阻R8将门级拉低   使PMOS管导通   电池开始供电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细心解答!
另外我设计了一个普通的双电源验证电路,请指点,谢谢!

当 VBAT > VCC + 0.2 时,VBAT供电,
当 VBAT < VCC 时, VCC供电。
我测试过,当VCC=6V,VBAT=5V时,LED1、LED2亮,即VCC供电,
当断开VCC时(VCC=0V)时,LED0、LED2亮,即VBAT供电。
在这切换过程中,LED2没有闪烁(肉眼看一直是亮着),不知这样肉眼能不能分辨出闪烁,还是一直是亮着?请各位前辈指点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C:
二极管的反应速度非常快,LED上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反应速度非常快,LED上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谢谢您的解答!
那么这个方案可行么?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