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出问题

楼主(2013-04-15):
这个使用stm32控制4~20MA电流输出的电路图,输出的那个地方我看不懂,他说4-20mA信号由AN_OUT+/AN_OUT-之间输出,如果用一个线输出的话怎么办呢?如果用电流表测是串在AN_OUT+/AN_OUT-之间吗?而且VCC是多少呢

网友A:
最基本的书本知识;根据虚短虚断已下载就看出来  电流 I = DACOUT/R7;

一个先输出,一个线输出你也得共地。还是两个线。

电流表测量就是串联在 out + -之间。

VCC是多少要看负载,看看电压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