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L2303HX做类似UK的东西

楼主(2013-04-15):
   最近在做一个设备,想在设备上做一个类似UK的东西,UK的密码可以随时修改,设备还要与电脑传输数据,于是我想到设备上用一个PL2303HX,UK用小板上面一个单片机和一个PL2303,这样的话UK插入设备的话,可以从设备上取电,UK上单片机工作,然后设备发送命令给UK,UK再回传命令给设备,这样手持UK的人就有相应的权限操作设备了,今天将程序写好,用电脑模拟UK跟设备相连,没问题。用电脑模拟设备,将UK插入电脑,也没问题。我是看他们发送的数据是我想的,所以认定没错,但就是将UK插入设备没反应,这样折腾了一下午,现在才想明白,PL2303HX是要装驱动程序的,用电脑来模拟UK或是设备,那是因为电脑上装了PL2303HX的驱动,单片机里面无法安装PL2303HX的驱动,所以将UK插入设备无反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相关下载

网友A:
楼主说的"UK"指的是Usb key吧? 我刚开始还以为中United Kingdom呢.

不说你这个UK到底安全性怎么样. 现在最好的主意就是, 你要在你的系统里面把PL2303HX的驱动给实现了, 不管是你看datasheet也好, 还是参考PC的驱动. 没有更好的路走啦.:lol

网友B:
楼上正解。要不然就要使用其他方案,比如用USB芯片+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UK"指的是Usb key吧? 我刚开始还以为中United Kingdom呢.

不说你这个UK到底安全性怎么样. 现在最 ...

我也想过在单片机里面实现PL2303HX的驱动,但是看网上下载的datasheet里面就没有介绍如何操作PL2303HX的寄存器,跟PL2303HX相连的就是串口线,找PC的驱动那就更有点不现实,网上下载的都是.EXE,根本看不到源码啊

网友C:
USB KEY?  不要PL2303, 直接用串口key是一回事。关键不是通信,是你这个东东保密性如何。。。   串口通信科截取分析,USB一样的。。。  如何让别人分析不出内容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