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源保护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15):
各位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单片机电源保护。常用二极管防反接,保险丝限流,TVS保护浪涌。但是这3个器件放置位置我一直不清楚如何是最优。
    附图是3个保护电路。个人觉得应该先过保险后过TVS最后二极管。因为TVS若吸收浪涌过大,则可能毁坏TVS,若没有保险保护,则直接会烧毁前级入口电源。但是又想选择自恢复保险,即使过流,能自动恢复。查了力特的自恢复,表贴的最大耐压60V,若来个脉冲大于60V,那不就直接把自恢复保险烧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挺困扰我了,拜托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先TVS后保险最后二极管

先TVS后保险最后二极管

先保险后TVS最后二极管

先保险后TVS最后二极管

先保险后二极管最后TVS

先保险后二极管最后TVS

楼主:
截图没有弄好,各位见笑了

网友A:
先保险丝后TVS,二极管纯属多余

网友B:
实在要加二极管,就放最前面

楼主:
二极管不是用于反接保护吗?在弱弱的问下二极管前向导通电压手册上会写,但是前相有耐压这个参数吗?谢谢

网友C:
前两个图,二极管能防反接嘛??反倒TVS兼职当防反接的了,谁想烧我的MCU,我先烧谁,哼

保险一马当先,所以选第三个

网友D:
与响应时间有关,TVS响应比较快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的帮助,那我这样放置电路应该起到反接,限流,防浪涌的功能吧

网友E:
就是这样  楼主

网友F:
其实二极管却是有防反接的作用,但是对于过压或者过流,保险丝是有一定的反应时间的,到时候就是后边线路先烧而不是保险丝先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答疑。小弟按照先二极管,后保险,最后TVS的电路设计,去做浪涌测试。1.5/50us 和8/20us的组合波。供电DC24V,直接差模2kV加到24V正,二极管选用1N4007 保险选用力特459系列 直流耐压125V 500mA的保险,TVS选用SMB33 单向 。测试2kV,结果通过。现象是保险丝熔断。我认为应该是浪涌峰值电流在20us的时间内把保险丝干掉。请问各位版主我的理解对吗?若浪涌过来直接把保险干了,那tvs还有什么用呀。

网友G(2013-05-20):
保险丝优选可恢复保险丝,如耐压60V以上的R60-XXX。

网友H:
1.楼主选的保险丝电流值太小;
2.TVS管吸收不了2KV浪涌能量,即使保险丝不断,TVS也很大可能挂掉。
3.在TVS前端加个压敏,在压敏和TVS正线之间加个差模电感,再在压敏和TVS负线之间加个防反二极管,基本可以满足正负2KV浪涌等级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