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求解

楼主(2013-04-15):
我用跟这个图测试的时候为什么输入0-3.3V 输出却是0-20MA呢

网友A:
看着有点想负组转换

网友B:
这是豪兰德电路的变换形式,看一下模电(华成英)第四版 P305页图 6.7.1(b)就明白了哈
简单跟你说一下 利用虚短虚断概念能够算出,假设输入是Ui,那么R4两端的电压就是Ui;  得出Io=Ui/165
当Ui=3.3V时,Io=3.3V/165=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豪兰德电路的变换形式,看一下模电(华成英)第四版 P305页图 6.7.1(b)就明白了哈
简单跟你说一下 利 ...

十分感谢

网友C:
运放电压转电流的电路:使得R4上的电压差恒等于Vi输入电压,使得R4上流过的电流永远=Vi/R4。

网友D:
想问下使用运放AB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豪兰德电路的变换形式,看一下模电(华成英)第四版 P305页图 6.7.1(b)就明白了哈
简单跟你说一下 利 ...

大侠能否说详细一点呢 还有就是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F:
三极管起功率放大作用。输出电流并不大,三极管不是必须的。

网友F:
刚看了,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四版305页与楼主图出入很大,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G:
奇怪的电流源,还是得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侠能否说详细一点呢 还有就是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谢谢

Q1是为了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看了,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四版305页与楼主图出入很大,不是这么一回事。 ...

确实不完全相同,但是采用的是同样的电路分析方法,那个电路会算了,这个电路也会算了哈。而且同样都是引入正反馈和负反馈,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Q1是为了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那就是一直处在导通状态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Q1是为了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既然是增加电流驱动,那是不是在列输入输出方程的时候就不用管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既然是增加电流驱动,那是不是在列输入输出方程的时候就不用管它呢?  ...

是的 可以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豪兰德电路的变换形式,看一下模电(华成英)第四版 P305页图 6.7.1(b)就明白了哈
简单跟你说一下 利 ...

那只是流过R4的电流是4-20mA吧 右边节点和地之间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为什么我测了一下R4两端电压都是3.98V呢 无论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H:
个人感觉并不是简单的恒流源。Io = Vi / R4  + ( Vi-Vp) / R3.
Vp又与负载电阻相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只是流过R4的电流是4-20mA吧 右边节点和地之间电流是多少呢

正反馈是电压反馈,它的电流可以~20ma

网友I:
这个电路不得了,稍加改动就是一个能共地的优良的电流源。确实是设计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