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超级电容当电源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3-04-15):
超级电容当电源有用过的吗?
把超级电池当电池用,用ams1117给充电,会不会把1117给烧掉啊?

网友A:
楼主算过超级电容多少钱吗?多少容量的呢?

网友B:
不行的,电容器储存不了多少功率,除非你并许多5V的电容器,那样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C:
漏电太大,以前查过,最多一天,不知道现在进步了没有

网友D:
回楼上,新近买了几个,仍然没有进步。今天下午还用过,充电到12V后空置着,现在已经成了9V了

网友E:
以前有同事有过1F的超级电容,给时钟芯片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新近买了几个,仍然没有进步。今天下午还用过,充电到12V后空置着,现在已经成了9V了 ...

谢谢

网友F(2013-10-16):
有需要超级电容的找我,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网友G:
超级电容 给力么?

网友H:
当电池用过,没有试过当电源啊!

网友I:
漏电是肯定的,另外成本也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