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Flash API函数

楼主(2013-04-15):
最近调试DSP2812的API函数,发现Flash_Erase(SECTORH, FEraseStat);调用后,如果在仿真模式下,返回值FEraseStat第一个参数的值为SECTORH的首地址,我觉的应该是没擦除成功;其中FEraseStat的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
    Uint32  FirstFailAddr;
    Uint16  ExpectedData;
    Uint16  ActualData;
}FLASH_ST;
如果烧进Flash运行,则Flash_Erase函数就出不来
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太清楚的,你位置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