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我做的USB充电设备控制器。数码管显示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3-04-15):
数码管显示电压和电流,5秒一轮换,没有电流输出时只显示电压。
充电完成自动切断输出,显示F.  MEGA8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

楼主:
用它就能发现哪些设备对电池是有保护的,哪些没有。且可以避免手机夜间充电循环补满。

网友A:
他如何发现哪些设备对电池是有保护的?能么

网友B:
IPOD  TOUCH!!
能把盖子打开吗,看看内部,要不让人感觉就是把壳子弄个口,再放个数码管(我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如何发现哪些设备对电池是有保护的?能么

当然能了,比如联想s899t手机,充电满后,手机滴一声,充电电流就是零!直到电池99%时才再次充电。
而另一个手机,电池100%后,充电电流仍然有六七十毫安,用这个控制器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OD  TOUCH!!
能把盖子打开吗,看看内部,要不让人感觉就是把壳子弄个口,再放个数码管(我没有任何诋毁的 ...

烧片子呢,我喜欢把电线走在实验板正面,呵呵。背面焊点好控制及排除故障,容易查错。
为了让大家还有些联想,实验板图片删除。。。。。

楼主:
用它,我充手机,再不担心夜间会发生多次充满电、微量放电、再充满的循环充电过程了,只有一次充满机会,早晨手机剩余百分之九十多的电。
当然充其他usb口充电设备也一样,itouch, iphone, ipod,通吃。

从想到这个玩意,到画电路图,写代码,焊板子,用了快一天时间,当然代码还有几次后来的修改。每次几分钟而已。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控制输出。

网友C:
还是不要把那个万能板搭的贴出来的好, 第一个图让人多么充满想像啊:lol

网友D:
测电池容量是什么I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电池容量是什么IC啊?

没测容量,是监视充电电流大小。涓流充电就断开, 有的手机充满后充电电流是0,有的不是。

网友(2013-05-30):
能让看看原理图吗????我也想做一个,您能提供给我资料吗?

网友E:
想要表示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它,我充手机,再不担心夜间会发生多次充满电、微量放电、再充满的循环充电过程了,只有一次充满机会,早 ...

效率真高,一天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率真高,一天就弄好了。

用MEGA8, codevisionavr写程序,很快,不像51程序那么罗嗦。里面就两个电压采集,一个继电器控制。还有个数码管输出,抄一下现成代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META8, codevisionavr写程序,很快,不像51程序那么罗嗦。里面就两个电压采集,一个继电器控制。还有个 ...

采集电压怎么才能检测到充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G:
做几个 也让大家试试啊  哈哈

网友H(2013-07-01):
用的什么IC?
  能看看原理图吗?

网友I:
很好的创意,有用。

网友J:
我也做个一个,用的STM8,找了一个坏移动硬盘盒做的外壳,尺寸太小,未装下数码管,电量指示只好用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