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驱动led灯带

楼主(2013-04-15):
单片机控制灯带频闪,灯带是3LED+1R模式,即3颗LED加一颗电阻R一起构成一组,再与其他同样连接的组一起组成并联结构。每组灯带的所有LED上所加载的电流都是20mA,总的电压是12v,问单片机怎样驱动led灯带闪烁,是用三极管驱动,mos管,还是用驱动芯片,具体电路图是什么

网友A:
总的电流小就用三极管,电流大就用MOS管,电路自已想,这不算难。

网友B:
加我QQ,我发给你一个。前不久做了一个

网友B:
跟你的要求一样,三色LED,3*7组*2(PCB两面都有)

楼主:
1A以上是用mos管当开关使吗?我在网上还看见用芯片驱动的

楼主(2013-06-05):
最上端接led灯带和12v,
单片机驱动灯带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