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教稳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3-04-15):
我之前测试了了AZ1117-3.3E1,HT7133这两个型号的芯片,当输入值小于3.3的时候,输出的值就小于输入值。输入的值大于3.3V的时候输出值才为3.3V。有没有这样一种稳压芯片,假如它的允许输入电压是1V~24V,稳定的电压为3.3V,那么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在允许的范围内,无论输入值大于还是小于3.3V,输出的值都是3.3V。

网友:
好像没有吧,LDO都要求输入输出要有一定压差的

网友A:
好像没有负载的时候,是0.7V

网友B:
用升压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升压型的芯片

可不可以给个建议啊  比如哪个型号? 现在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负载的时候,是0.7V

没太懂  您能再具体一点么 谢谢

网友:
你想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啊

网友C:
这种IC 叫升降压
以前我用的TPS63001 只不过输入电压没你想的那么宽
你想的那么宽的电压 现成的是没有的

网友B: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8.htm

你要的输入范围也太宽了些,上面这个恐怕不合适

网友D:
升降压型的DC/DC

网友E:
DC-DC芯片 但是请记住能量守恒定律,设计的时候注意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

网友F:
只能用,升压、降压的DC-DC

网友G:
既要能升压又要能降压~

网友H:
这么强大的芯片比较难找

网友I:
你的要求输入太广泛了,即升压又降压的芯片有的,但是你要求1-24V的很少,我这边有一个1.5-15V的给你做一下参考。

网友J:
可以用两个芯片,前端加上电压判别,超过3.3V 降压芯片工作,低于3.3V升压芯片工作,比较方便吧。

网友K:
没有负载的时候,是0.7V

网友L:
哈!…有哥德巴赫的遗风!…要搭电路!DC串DC!………

网友M:
要看负载有多大,升压芯片可以用但是要考虑好输入与输出功率。一般升压芯片的带载能力不强!

网友N:
线性稳压器件的一个要求就是输入电压要高于输出电压,你这个得用开关稳压电路,既要升压又要降压,用LTC3400,不过开关稳压的纹波比较大,输出电压稳定性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懂  您能再具体一点么 谢谢

LDO不接任何负载,,输出电压是0.7 V